旭日C467A加电无显示维修特例费显卡

楼主(2011-03-18):
收到一台旭日C467A,故障:加电无显示。电流上到0.92不动。因为这机器显卡坏,是通病。所以直接做了显卡。装回测试发现故障还是一样。怀疑显卡插槽接触不良。清洁后还是一样。无奈。到其他好的机器上拆了一块好的显卡(因为是维修站,同型号机器比较多)装上去故障还是一样。本想刷个BIOS试一下,刚好转接座没找到。想到会不会是其他外设有问题。最小化测试,发现亮了。最后发现是USB 小板不插就好。拆出USB小板一测。电容C4短路了。拆除后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因为维修量大所以很多都按经验来了。本想节约点时间,反而走了弯路。

此机器如果开机有报警,或者屏幕分屏显示,或者是白屏。那就直接做显卡。

网友:
楼主真是认真啊

网友:
修板  杀桥 讲究证据

网友:
呵呵 和我一样,先排除通病

网友:
LZ很列害啊  思路很强悍  学习了

网友:
厉害,手中件多,才好判断啊,可惜我们

网友:
楼主修联想还是挺有经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