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停到45,什么问题啊,大哥们有同样经历的说说哦

楼主(2011-03-18):
诊断卡错误代码停到了45,能自检,但是CMOS里面的信息不全。
错误代码

网友:
45、41都是内存检查不过啊

网友:
插槽,内存,见多了

网友:
41是BIOS出问题吧,先查内存也好,没问题马上刷BIOS

网友:
先从板卡入手啊。。然后再想着刷BIOS,

网友:
BIOS的问题啊

网友:
不管37 21 刷bios

网友:
BIOS CPU的问题多

网友:
换内存,查电压,然后BIOS

网友:
也有可能是32.768不OK吧。

网友:
压着桥看看还继续跑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