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T220液晶显示器每5左右闪一下屏

楼主(2011-03-18):
三星T220的显示器每5秒左右闪一下屏,电源板所有供电都测得正常,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但手上没有驱动板试,求那位大侠修过类似的问题给个正解

网友:
接触不好呀

网友:
换个驱动板子

网友:
电源板没问题吧,灯管挂的了

网友:
灯管没问题啊,现象是电源指示灯闪(是触摸开关)屏幕就闪一下,从背面看灯管不闪

网友:
楼主把开关板拔掉应该就好了 这款触摸的 触摸板上容易出故障 算通病了 修了不少  这个系列应该有两个版本 一种就是全部都由触摸开关来组成  令一个版本只有开关机按钮是做成的触摸 其他控制用的是按键 如遇第二版本  楼主要注意分清是触摸故障还是按键故障

网友:
谢谢 幸福小男人  我这个机子是开关和其它调节按键是分开的,按你说的方法把调节按键拔了,试了一会好像没有出现了,问题应该就出在按键板上了,但我测了按键都是好的,还有板上有几个贴片电阻都是好的啊,有点不太明白,但拔了确实是好了,

网友:
应该是MCU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按键漏电。

网友:
用洗板水清洗一下就会OK。

网友:
是按键坏了,修了好多了!

网友:
再确认一下是不是电源板问题,看看高压稳定不,不行了就换个驱动板排除下

网友:
应该是按键坏了,加焊一下

网友:
我今天刚修了一个和你一样的,开关和调节的键是分开的,你把调节的板卸下来,它的每个小按键都可以拆开,然后用镊子之类的东西抠一抠,最后用棉花蘸点酒精擦一下就OK了,保准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脑刷新率的 问题哟 ??  这个调的试过没有 ??

网友:
SAMSUNG T220 :
时常自动切换信号输入模式,拆下菜单按键板故障消失,但拆下铵键板测得并无任何不良现象。真的难以解答,望高手予以排解,感谢!

网友:
可能是灯管的问题呢!!

网友(2011-04-19):
软故障并不是都能测量出来的,换件试试

网友:
MCU程序问题,要重写就可以了,重写25L1005跟24cs08

网友(2012-01-05):
应该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2012-03-10):
等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
SOURCE按键漏电,拆开用刀片刮一下就好了

网友:
先判断是背光还是屏电路问题,

网友(2013-02-26):
学习了。刚刚一个三星的713N显示器,也是开机后,屏幕约5s闪一次,拔掉按键即可了,现在把MENU键打开,把按键里面的小铜片也刮一下,即修复了。多谢迅维平台。

网友:
一般是按键板按键漏电所致,我的一开始也是闪一下,时间一长高压板坏了,和电源板是一体的要一齐换

网友:
去刷个屏试试,,不行就换驱动版。

网友:
按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