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被加密了要怎么解??

楼主(2011-03-18):
进天收到个移动硬盘客户说插到苹果的机子上被加密了···现在接到电脑上看不到盘···在管理里面看显示“GPT保护分区”···用WinHex打开提示“仅对拥有专家授权的用户才能完全可用”···请问各位大虾这样要怎么弄啊···客户要里面的数据··郁闷事不会解掉···求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
不知道 好像用MHHD扫下就可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MHHD  你是说MHDD吧 这种情况MHDD爱莫能助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5076-1-1.html

网友:
你试过吗?是什么牌子硬盘啊 大哥 你说清楚啊。。。。。

网友:
这不是加密了,是他可能弄什么东西了,苹果的分区和pc机分区不一样的,就这么说吧,如果你是从苹果上面拆一个应该到pc机上,那么你也是看不到盘符的,在磁盘管理可以看到,但是打不开的,只能在苹果机器上才可以打开的,他可能在苹果机器上做什么操作了,所以导致这样的吧

网友:
加密的话  可以用PC3000 或 效率源

网友:
要把那个硬盘再插回原来那台苹果机上用原设的密码进行解密。

网友:
在VISTA下可以用  在VISTA下把有用的东西移出来 把盘转 MBR 就可以在XP用了

网友:
同意5楼的

网友:
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R-Studio可以扫面的到东西···可以扫描到一半就直接跳出去··只做出40多G来··

网友:
用WinHex打开提示“仅对拥有专家授权的用户才能完全可用”···
这个是说你WINHEX不是专业版的,是普通版...或者说是个人版的...
要专家授权版的,可以去购买正版...或者BAIDU下...
楼上的几位朋友都忽略了你的这个问题...2楼朋友的头像很闪眼...

网友:
没搞过苹果盘。。。

网友:
没玩过苹果的高档货哦

网友(2011-05-08):
加密的硬盘只能用pc3000解密了别的软件好像都不行

网友:
你这个   我也觉得不是 加密了  解铃还须系铃人  到苹果机上找问题

网友:
要PC-3000里的解码程序强行解码

网友:
不知道密码 只能通过PC-3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