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tunes恢复IPAD时,提示28报错

楼主(2011-03-18):
用Itunes恢复IPAD时,提示28报错

在网上查过,说是把主板取下离开电池十分钟,再装回就OK.试了还是不行.
这与不装触摸板有关系吗?原触摸板碎掉了没装.

网友:
哥们,帮帮忙.

网友:
IPAD有触摸板吗?只有触摸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指的是一个东西,可能表达不一样吧.
是屏上的一个屏摸板.

网友:
确定是硬件的问题。客户自己拿去深圳华强北找了几家专修苹果的,都说要换板,两千多。64G  3G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