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通电后电源灯长亮

楼主(2011-03-18):
LCD显示器通电后电源灯长亮,按开关只显示一下显示器开机界面之后就没反应了

网友:
是不是灯光没亮

网友:
仔细看看屏有没有显示,如果有就是高压或者灯管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坏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感觉楼主不是做维修的,还是送修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