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兄弟MFC-265c(已解决)

楼主(2011-03-18):
该机电源板损坏,请问怎么把电源板从底部拆出来?能不能把打印机倒过来拆?很少搞打印机,都不知道在哪下手
记得应该是有位兄弟回答了?而且我还是按照他说的去拆的?怎么不见他回复了? 谢谢回答的兄弟!
打印机

网友:
这个机子要先把上面的复印台取下来,方法是掀起上盖,拔掉数据线,把拉杆翘掉,再往上翻就可以去掉了,然后就能看到几颗螺丝,在电源正上方,把螺丝都去掉后电源就可以从下面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