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150液晶屏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1-03-18):
一张15寸的液晶屏,用GM2621驱动板改了台式显示器,一直使用正常,现在故障是黑屏,灯管正常亮,把驱动板的跳针跳到17寸的分辨率可以显示,但是跳回15寸的1024 *768就黑屏,在黑屏的时候,用手触摸屏电路板上四组信号线经过的排阻可以模糊显示,换掉排阻后故障依旧,可以确定驱动板是正常的,屏线是好的,大家帮帮忙,这是什么怪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参出了问题

网友:
先测测屏是否出问题了,

网友:
重新刷过1024x768程序试下

网友:
我已经拿了3块驱动板试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重新刷一下程序

网友:
刷一下程序看看吧

网友:
分辨率调低试试看,14寸上不了那么高的分辨率!

网友:
有些屏靠跳线来设置分辨率不行的, 须烧录相应的程序才能正常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