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1-03-18):
斯巴达克的 主板MI5-G31SVM  开机不跑码,或者显示FE  内存供电 CPU供电 南桥 北桥供电都正常 ,南桥晶振起震, GB的南桥 ,会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bios,或内存坏

网友:
压一压CPU和北桥试试

网友:
刷一刷BIOS

网友:
排除了BIOS和桥后。现在主要还是CPU没工作,个人认为主要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 BIOS 桥 挨个查吧 你也没具体的说出什么地方不对 只能挨个差了

网友:
压一下CPU做试试

网友:
前天修了一个不跑码的,复位,供电都正常,最后加焊了一下CPU电源芯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