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重启

楼主(2011-03-18):
945的主板,放一段时间第一次开机正常,1-10分钟自动重启
再开无显示,风扇转2-3秒停再转2-3秒又停一直这样反复

网友:
内存插槽灰多,金手指氧化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5097-1-1.html

网友:
看一下底座
把这块板子清理一下,这种板子好修,别动大手术

网友:
清理一下主板上的灰

网友:
可能板子上有地方氧化了,清洗清洗,放放电

网友:
先吧灰尘处理好 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看现象是CPU温度过高,你的散热器安装没紧贴CPU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