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软死机的原因

楼主(2011-03-18):
用着用着就卡死了,然后可以调出任务管理器,结束某个程序或进程就可以正常使用,有时候结束程序不行,非要调出任务管理器注销后才能正常使用,这种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硬盘有坏道 或种毒

网友:
系统有问题了。检查下内存。硬盘

网友:
学习了2楼了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先。。。

网友:
多楼是中毒了系统吧!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都是系统问题,内存或硬盘有问题的话,是蓝屏死机

网友:
内存加大或换个试试,重装下系统再看看硬盘有没坏道

网友:
换个操作系统试试? 我之前也是这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