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测试卡状态灯

楼主(2011-03-18):
测试卡复位灯一闪一灭,。。哪个大虾知道哪里故障,主板电源显示正常.启动需要清bios,不然启动后复位灯三秒闪一下,关机跳线清bios又好了,用装好系统的硬盘进入系统北桥需要风扇不然花瓶死机。。。富士康761gxk8,cpu 1.4v  北桥电阻40左右,桥电压1.8v,1084给桥供电也1.8v。桥供电管子和1084稳压管子和北桥温度,85,,85,65.南桥温度50以上。bios刷过也没用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有短路了,多注意观察桥旁边的电容,测一下桥的好坏

网友:
i/o      杀吧、。。。。。。。。

网友:
测一下3.3v供电短路没有?如果电源没问题,测主板。

网友:
主板有电压短路了吧

网友:
回头再测试看看。。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桥坏了不会测量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哪里供电不正常,还一个技嘉8ir533的板子fram灯亮,运行灯亮,供电正常,就是不走码

网友:
判断桥好坏,触摸桥是否特别发烫   主要测桥旁边或桥北面的贴片电容是否导通,导通为坏

网友:
触摸桥是否特别发烫   主要测桥旁边或桥北面的贴片电容是否导通,导通为坏,换IO

网友:
先测供电吧

网友:
还不至于到让电源自动保护的短路...这现象涉及的部分稍多些,建议楼主电源拿下,然后按普通维修思路依次查下...修好此板对你的维修思路是个锻炼...别乱查,乱闯.
还有楼主说主板电源显示正常.此句不甚理解.望指教.

网友:
昨天刚看到教程里讲的,复位灯一闪一灭也属于正常,按不跑码来修

网友(点评):
好像正确。有时候就这样,amd的板子939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到北桥的线断了两个补上也不行,等新的诊断卡到了再实验,旧诊断卡就显示个1....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测试卡上各电源显示正常,运行灯亮一秒,暗两秒的样子,空板子的情况,cpu到桥的线补好两个也那样

网友:
测试卡上各电源显示正常,只是简单提示,不做为修板的依据.
你现在需要按正常主板维修方法依次往下查...先不管它亮闪的...别因为这个影响你的正常判断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没什么头绪,准备扔那不动了。。。

网友:
DDR2内存的数据线对地阻值515左右。地址线对地阻值315左右,那位能不能解释一下,是北桥坏了或者空焊了,或者是其他是原因?、

网友:
和我一样,主要还是没思路,不知道怎么去修!!!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还是要记住点基础知识的,那个主板维修基础看看

网友:
估计是有短路!

网友:
可能是那里短路保护了,路下线路看下!!

网友:
I/O或南桥   还有可能是BIOS

网友:
学习了,,修好后讲讲

网友:
搞好了,扳了下power sw开关针脚边上最后一个针就跑c1.换了个内存跑码ok了。。不懂那个针干嘛用的动动居然好了。。

网友(2011-05-03):
打电源接口的对地阻值,查那条线路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北桥轻微短路会这样吗?短路

网友(2011-06-05):
回复 网友D:

清bios能启动。每次清bios才不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F:

南桥坏了就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