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NF6A主板跑25屏不亮!!

楼主(2011-03-18):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今天接收客户一块AMD单桥板UNF6A代码跑25屏点亮,更换显卡后还是老样子。测显卡旁边供电正常,最后用BGA加焊桥测试还是跑25不显示。。C1,C2,,25

网友:
别的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你先不上显卡 看跑码到哪里啊 跑25也不见得都是显卡和桥的问题,另外跑25的时候能管住机吗

网友:
貌似应该正常了吧  如果还是不显示,就要考虑下PCI-E的AD线与北桥的通讯。

网友:
显卡、内存、CPU供电全部正常,不加显卡也是跑25,代码,C1-C3-到25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