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4液晶超出频率范围

楼主(2011-03-18):
一台长城24液晶显示器。换通用驱动板5451后,在桌面正常。开机进系统都正常,就是不能玩游戏。玩魔兽争霸进入游戏就显示超出频率范围。程序刷几个了都是这样,谁遇到过这个故障。谢谢了

网友:
重新刷程序可能是程序不对,以前遇到过

网友:
换个别的型号驱动板试下

网友:
顯示器(未支援高解析畫數)
所以會有(超出頻率範圍)
顯示卡設定為60mhz  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赫兹设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