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供电PWM芯片代换一例

楼主(2011-03-18):
手上有张7300GS的卡,一开始故障是正常跑吗但是没显示,检测接口3个黑电感全被撞掉了,补上正常显示,用了一会突然黑屏,不上电,量了下供电上管短路了于是拆了两个管子把上下管都换了,正常运行,不过没一会发现上管发热太大烫手,供电芯片是RT6549跑线看到芯片的UGATE脚通过一个35的电阻连到了上管的控制极上,电阻没事看来供电芯片的可能性较大,因为手上没有相同型号的芯片,于是从其他的显卡上拆了个RT9252的芯片换上,再次上机测试一切正常OK

网友:
好了就OK,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UGATE
是什么信号脚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控制 上管G级电压 来导通或者断开D-S极

网友:
看过参数没?是不是一样?和相同?

网友:
芯片的代换原则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比较典型的供电故障。七彩虹显卡这样的故障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