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简易通讯控制器

楼主(2011-03-18):
I5 760  华硕 H55-G43  安装XP。。。出现问号。PCI简易通讯控制器
无法驱上。。
            求解

网友:
这个可以不管它,内置调制解调器。有没有都问题不大,一般PCI插槽上的都可以直接去掉。

网友:
请到这里下载驱动,技嘉主板说的比较清楚,华硕的没有这个说明

http://www.gigabyte.com.cn/support-downloads/faq-page.aspx?fid=3530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I简易讯控制器,是INTEL MEI驱动,可到INTEL官方下载。

网友:
新人路过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一般这个问题我都直接停用

网友:
这个可以不管它,内置调制解调器。有没有都问题不大,一般PCI插槽上的都可以直接去掉。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513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