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航嘉电源HK350不开机,紫线电压乱跳

楼主(2011-03-18):
航嘉电源HK350不开机,查看待机电压5V有了,短接绿线能正常开机输入电压各正常,

但接在主板上时,待机5V乱跳,2V -3V,不开机,换了别个主板也不行,把电源的IC339换了也不行,

还是乱跳, 这种问题怎么查?

通过搜索有关紫线问题花了二个晚上学习后,终于明白7500的工作条件,重新查下7500的12脚19-17V乱跳,吹下前面二板管检

查正常,装上时旁边有个电容让我注意了下,不对啊,供电为19V的旁边电容为什么是1000UF16V,耐压明显不对,跑去拆了

一个好的航嘉电源一看,原来正确是47UF50V小电容,我晕,我换1000UF16V接错了,47UF50V和1000UF16V位置太近了,原

来的47UF50V小电容去哪?难道是炸飞了连个灰也没留?找了个47UF50V电容换上,也把1000UF16V换回原来的位置上,紫线电

压5V正常,接上主板正常开机,电源修复。

修这个电源太值了,以前我只会查桥堆,开关管,后级的双二极管,换换电容,现在已经学会了7500工作原理和电源工作原理,

论坛里的搜索真是个好东西,大家如果遇到难修的建议多多搜索下。

网友:
是待机电源不稳定,你怎么把339给换了呀,航嘉的辅助电源IC一般是八脚的DM311,或者  EM311,应该换这个IC才对,当然,前提是你要先检查辅助电源的后级电解电容有没有爆浆先。如果不知道哪个是,可以沿着紫线往前跑……

网友:
查各电容,你会有惊喜

网友:
查了紫线电压不稳定,2-3乱跳,电容1000UF16V已换二个也不行,

紫线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网友:
辅助电源有问题,仔细查查,没有多少元器件,不费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将光藕和431换掉,这两坏会引起5V电压不稳定。

网友:
通过搜索有关紫线问题花了二个晚上学习后,终于明白7500的工作条件,重新查下7500的12脚19-17V乱跳,吹下前面二板管检

查正常,装上时旁边有个电容让我注意了下,不对啊,供电为19V的旁边电容为什么是1000UF16V,耐压明显不对,跑去拆了

一个好的航嘉电源一看,原来正确是47UF50V小电容,我晕,我换1000UF16V接错了,47UF50V和1000UF16V位置太近了,原

来的47UF50V小电容去哪?难道是炸飞了连个灰也没留?找了个47UF50V电容换上,也把1000UF16V换回原来的位置上,紫线电

压5V正常,接上主板正常开机,电源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