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复位

楼主(2011-03-18):
各位高人、本新人请教;南桥复位,CPU复位都有,还是跑00,接下来该查哪里?CPU复位有能代表CPU好吗?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网友:
PG信号有没有,还有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辈能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cpu 复位正常的话,,Cpu 就开始自检了

网友:
CPU工作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供电 时钟  复位  PG  PG由南桥发出来的
你是什么板啊

网友:
感觉笔记本和台式机差不多,就是跑线路很烦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U有RST还是跑00,有很多本本上测试卡不准,有是有示波器在LPC上测看看有没有波形,来判断BIOS读到CPU没有,给个链接你自己看看吧,不多U查的地方很多。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5646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