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维修T61的汗死经验!!!

楼主(2011-03-18):
前天一客户拿来一台T61的本本,开机屏幕发红,外显正常。判断是灯管老化。随即和客户报价。同意开工维修。。。换好灯管后开机屏幕不亮 了。心里慌乱一阵,静下心来想了下,因为手上无T61高压条就用普通的高压条替换点亮灯管,发现机器能正常,就是在进系统出鼠标箭头的那时,突然屏幕白屏。进安全模式能显示桌面。心里那个郁闷啊,别是把屏给弄坏了。查了所有关于T61的资料。发现高压条上必须的电压都是有的。回想换灯管的过程,没觉得中间有何问题。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到TAOBAO上购了2根T61的高压条。。。。今天货到装机进系统发现那个问题解决了。心一下就放到肚子里了。。。原来T61的高压条也会造成屏幕白屏的现象。。。希望同行们注意了,少走弯路。多多赚钱!!!

网友:
呵呵还有这种情况,受教了。

网友:
白屏 进安全模式能显示桌面

这和高压有关系 不会吧

网友:
m唉!好经验  但有点想不通 !  不知道其他人遇到过没!

网友:
安全模式正常???不可能吧````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好像跟高压条关系不大吧。

网友:
还有这回事???

网友:
真有这么回事呀

网友:
多条思维,下次我遇到也可以试下,少走弯路

网友:
完全想不通这个理字,希望有高手解析!

网友:
本本波 -10 恶意灌水

网友:
板修不好 -10 恶意灌水

网友:
这是什么道理,有没有人讲一下?

网友:
楼主说的可能比较笼统,咱们就借鉴吧,如果真遇上这样的客户案例,可以参考下

网友:
IBMT61就有这个问题屏线多坏的多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以后要小心 了。

网友:
进安全模式正常。。 白屏。。  想不通 ,唉 电子产品 无奇不有

网友:
真的想不通你这个是什么逻辑

网友:
想不出是什么愿意

网友:
值得借鉴,以后多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