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的4脚4V,但是能正常启动

楼主(2011-03-18):
今天弄了个长城的电源,看了一眼,后级电容有鼓包的,用表测量,5VSB正常,绿线正常,短接黑绿,无反应,750014教输出不对,更换TL494和电容后,测量TL494的4脚4V,我记得应该是0V才对,但是能正常启动,而且还能带动一块硬盘。
求解?
硬盘

网友:
很少见此现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保护了还有输出。

网友:
luobo918
的帖子
494的4脚在没有启动之前应该有4V电压,启动后应该为0V,如果启动后还是4V就应该保护了。

网友:
你们两到底谁说的对呢?明天我再测量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