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pci对地打阻

楼主(2011-03-18):
pci对地打阻80是不是短路了啊?他应该是3端稳压器1117提供的,同时又到南桥,吹下1117后
阻值依然是80是不是说明南桥短路了,请高手指教下,谢谢!!!!

网友:
我还没到楼主这个境界啊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pci阻值80我记得是正常的啊  50一下才是不正常的

网友:
pci14的对地阻值不是在100以上吗?那位大哥知道确切的数值,麻烦说一下,谢谢

网友:
不同的BGA类型  不同的万用表 测出来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网友:
你的那个是3.3VSB吧啊

网友:
正常的,有些板子阻值是那样的。
你板子什么问题?
你感觉不正常的话你就先把他放到一边
查其他的信号  修的话先不要去怀疑桥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以前看资料都说100以上,这几天我碰到一张阻值75的不跑吗板子,看来75也是正常的,以后故障的侧重点要转到其他的上面

网友:
这块板子问题是开机不触发,apm7313输出的是1.1几v的电压,以为是apm7313毛病但换了一个好的,电压还是1.1几v别人说是桥坏了,我已经没头绪了。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