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S2600有时开机有时候不开机

楼主(2011-03-18):
这个本本,头一次拿过来不开机,我去掉电池没事了,然后就收了客户180块,客户拿回去没用几天打电话给我说又开不了了
.我拆开机子..又亮了,让客户拿走了
过了两天又来了
今天 是拆开发现有时候开机有时不开
不开机的时候,3V-5V正常,开关没有3.3
我换了片IO 还是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碰到IO 那就能开
给IO 加加热,能开机的机会大点

给指点下是那的问题吧.郁闷一天没搞明白.

网友:
估计虚焊吧,听你这样说的话,

网友:
不是的.我找了个图纸~看了下.IO 第二脚开关脚到一个R343电阻.470K 这个电阻没有坏,去掉这个电阻,把万用表掉到直流档,一量这个电阻 的一端每次都可以开机,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从这个电阻的一端拉线直接到开关或者与开关相连的二极管都不可以.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