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F笔记本怪现象

楼主(2011-03-18):
今天接收客户一台联想旭日125F笔记本开机后显示联想标志,停留1分多钟后黑屏不引导硬盘。外接显示器也一样,更换内存,硬盘,去掉光驱还是一样。这是不是BIOS故障,,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多谢楼主了我明天试一下,,在回复。

网友:
你要是换过硬盘光驱了,那应该是接口问题了,量量接口电压把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下南桥

网友:
这机器南桥是通病,硬盘有没有认到啊

网友:
多谢楼主,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