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68两块的不同毛病,网卡坏,用串口硬盘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3-18):
我手头有两快盈通AN68的主板,一块是网卡坏了,,换网卡芯片,换网卡程序,加焊桥还是不行?还有一块串口硬盘进不了系统,到要那WINDOWS SP的时候就黑黑的,进不了了,用IDE口的硬盘就可以进,,我加焊桥还是没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请哪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供电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
说明你有BGA呀,随时动不动就是加焊桥,呵呵,.

网友:
还是得先查供电哈.
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第一个问题喊客户买外接USB网卡
第二个问题那就用IDE的硬盘好了啊, sata的不能用是不是BIOS里的接口要改啊

    处于楼主拿板子练手那就慢慢研究把,修好了发个经验帖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客户就是要求这两个问题。外加他不要的。还是在研究这问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