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oc17寸标屏的显示器拨插下屏线就是好的,否则白屏

楼主(2011-03-18):
一aoc17寸标屏的显示器拨插下屏线就是好的,否则白屏  。每次要是用得时间长点就这样子  有时用个一天半就 这样  有时几个小时就会出现白屏。每次这样子时就拆开拨下屏线就好  ,求大侠帮我看看  会是哪个部位出了问题?

网友:
白屏也就是只有背光无图像,你说时间长点就会白屏.我认为,一个是屏线,二个就是驱动板的性能问题,,先检查屏线看看有不有损坏的地方,然后看看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供电不足也会有可能的!

网友:
换驱动版试试

网友:
屏线有问题吧

网友:
我建议先测下屏的5v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就就换个屏线或屏口试试

网友:
当出现白屏的时候测量一下是否有屏供电?如果有屏供电就测量屏升压是否正常?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个人认为先用通用点屏,看看屏有没有问题,如果屏没有问题,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拿热风枪 把驱动板吹吹

网友:
我有 点有明白,拔下屏线来也是白屏啊,怎么说是正常了呢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