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T61

楼主(2011-03-18):
     两台T61 一台进水,另一台电压全有,复位也有,就是不开机。接到机器都已经被别人动过。

     简述一下情况。没进水的T61做过南桥,动过时钟到手,自动上电到0.8,然后掉电,不过过一会又自动重启。所有电压都正常。测复位有,时钟开启信号已经有了。打波形只能看到USB上有,其他的都是有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我示波器的问题,20M的。

     进水的T61 PWRSHUTDOWN 信号已经被拉低了,TB62501的VCC3SW有,查温度保护电路,把CPU背后的U1拔掉,PWRSHUTDOWN有了。机器也是自动上电,到0.1多点就掉了,但是MAX17003 的SHDN ON3 ON5 都有 但是没有电压输出,而且上电瞬间用示波器看3V波形,不稳定。就像MOS管G级电压一样,断断续续的。还查了其他的信号,M电压好信号MPWRG有了,A电压开启信号A1 0N 也有了,PMH7 和TB62501都应该是好的了吧。

     看这些信号看的太累了,为了查进水的MAINOFF有没有还把没进水的TB62501少了,探针放上去手抖了一下刚好碰到旁边的20V上面,飘起一缕青烟。哦,坏了。

     修的郁闷死了,IBM的架构不熟,全都是自学的。希望哪位老大看了能够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补充一点,BIOS两个已经互换了。进水的掉电之后像是保护了,不能触发。没进水的老是重启,看坛里一兄弟的文章说是正常现象,没有装COMS电池。

网友:
第一台仔细才看是否掉原件    不行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比我强多了,还会用示波器哈

网友:
呵呵,我也没有那玩意儿.

网友:
0.1掉电.量下显卡有没有坏.

网友:
修机就是要仔细点,特别是量脚位多的IC,一不小心手一抖故障就扩大了

网友:
心平气和   抽支烟  在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