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加电不开机维修实例

楼主(2011-03-18):
由于最近比较忙加上工作的变迁,有一段时间没在这里写点什么了。今天收到一台进过液体的机器拆机后将机器里清理完没有发现腐蚀现象随手用风枪吹干了一下由于这里没烤箱也只能这样了。接着用万用表各电压对地测了一遍没发现短路现象,马上加电一看有待机一按开关电流变了机器也亮了,心暗暗地高兴着又有人送礼来了还没等回过神来眼前突然一暗机器黑了,心也凉了。再开机电流只有0.1A左右,没办法只能将主板拿出来慢慢检查了.发现主板上有待机电压3.3V和5.0V按开机键后只有一个1.0V电压出现其它电压都没出来.经过一番检测发所缺电压的开关电压都没有并是同一个信号(PWR_GOOD_3). 接着往下一查发现PWR_GOOD_3这个信号是U1012的第4PIN输出的 一测发现第5PIN有3.3V电压第1PIN没有电压3PIN有0.9V电压仔细一看电路图如果要第4PIN输出一个高电频第一PIN电压必须高于第三PIN才行.再前一查发现+V1.8S,+V5S,+V3S这几个电压都没有.接着又发现+V5S和+V3S两个电压分别由Q38和Q1041第4PIN输出的,但它们的控制信号又是同一个GATE_5S一测没有电压, 再往下一查发现GATE_5S这个信号由Q59提供的通过R402到Q38和Q1041的第3PIN. 一测发现Q59的E极和B极都有18V的电压一按开关发现C极也有17V左右心想应该正常呀.用万用表一测发R402电阻为无穷大.接着找一个100K的电阻换之.一按开关电流马上往上跳变机子又亮了.维修结束了.

网友:
很详细啊,谢谢啊!!!

北京的狗很笨 -5 连灌三层,很好

网友:
偶家有啊

北京的狗很笨 -5 那我就扣你三层

网友:
高手啊,谢谢你啊

x245930510 -5
北京的狗很笨 -5 见你灌我就扣

网友:
不用客气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早上的回复全没了,再补一点疑问,你说BE都是18V的电压,那么这个三极管应该是无法导通的。我觉得此时应该是Q60导通让R436和R438形成分压,此时B极电压应该是14.8V才对。虽然GATE_5S和GATE_3S有了,但我认为是这个Q59击穿了造成的。

网友:
呵呵  厉害~~~~

北京的狗很笨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查找故障是丝丝如扣

北京的狗很笨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请清楚Q59是什么三极管再说好吗?

网友:
不管是NPN还是PNP的管子BE相等能导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一,开始Q59是没有导通的.是按开关后才导通的.二,Q59是PNP管.它的E极加有18V左右的电压.在Q59没有工作的情况下.EB极相当于一个正相PN结所以EB极只有0.7V左右压差.

网友:
不分压,压差从何而来。虽然只相差0.7就可以导通。真分压了,就不止0.7了

网友:
呵呵,,以前我也遇到了一个和你说的问题是同一处 ,我当时遇到的状况是 待机0.02,按开机键后0.03开关键上的灯会亮 ,触发前有1.8V 触发后  不能产生其他电压  GATE_5S没有电压不能使+5vs ,+1.8vs 产生          ,GATE_3S触发后有电压好像是19V ,(现在都记不起来了)能使+3VS产生,GATE_5S当时按开机后 就是没反应  ,我是从51124的24和8PIN 往回查的,结果也是查到了R402 阻止变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晕要不要发电路图给你看一下呀。我觉得这是一个简单的电路。不知道你为什么理解不了。

网友(点评):
算了,不纠结了。

网友(点评):
又看了一下。其实你我都是对的,我说的是开机后Q59的BE状态,你说的是Q59开机前的状态。

网友:
高手啊,谢谢你啊

Alexthinkpad -5

网友:
高手啊,谢谢你啊

Alexthinkpad -5 请不要灌水.要么就实在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不好意思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