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普生1220的机器打印出来是重影

楼主(2011-03-18):
机器在没换感光鼓之前,打印出来有黑条,我就拆开激光器里面的2块透明的挡板,然后把可以打开硒鼓的侧面门上海绵一样的棍体,也用酒精擦拭了,再次打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了,上面是重影,下面正常,求助指点,多谢。

网友:
定影问题,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把定影组件清晰了在看看吧

网友:
定影组件----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新手求助,多谢指点。

网友:
看下是不是激光器里面有东西没装到位呀。个人觉得和定影没关系。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了,是激光器的问题,淘宝上买了一个新的换上去,就全部好了,后来看到那个可以转动的电机上面的反光器有痕迹。再次感谢各位的帮助,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