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个怪事

楼主(2011-03-19):
朋友今天拿来一台机器,华硕的主板AMD的U没记得是什么型号的板子,
说是不开机,接上电源开始试机,按一下开关机器风扇转一下手一松电也跟着断掉,如此反复,
测电源没有问题,告诉他主板可能坏掉了,拆下主板用最小系统法测,一切正常,迷糊了,把主板装了回去一切都OK了,无语,问我那坏掉了我只能说某地方接触不好。不解~~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主机,只要不把重启排针接上就正常,接上了就开不了机。 楼主尝试把主板放机箱只接开机键试下 是否正常

网友:
华硕AM2的主板经常出现这种问题,估计是温度传感器有毛病了,应该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找你了

网友:
大家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呢,

网友:
那问题迟早会回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那个是不是机箱复位短路了  短路会有这样的

网友:
嘿嘿 是单桥的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