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13LN 黑屏待机

楼主(2011-03-19):
三星2213LN 黑屏待机 显示器亮以后下面有吱吱的声音 后就正常但有时下面的灯管还是亮暗一下!测得灯管电流上排是4.9左右
下面两张5.0左右?
出现这个问题什么可能大点?
黑屏

网友:
吱吱声是高压打火吧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

网友:
也有可能是灯管有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漏电,用好的灯管点高压,看看有没有声音,,,如果没有声音,就是灯管问题,如果有声音,就是高压线圈的问题。。。。。。

网友:
指示灯亮吗.如果指示灯亮.说明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12伏供电不稳.

网友:
好多有漏气声都是灯管,弄过一个是灯管座生秀了的!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吧。

网友:
修过和楼主描述相似的 一般都是灯管老化漏电 和高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