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隔离电路,有点不太明白.(已解决)

楼主(2011-03-19):
HP CQ40
LA-4111P
AMD版
图纸的链接: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3775

下图是接电源无待机时的各点电压(点击可放大):

这机子原来是待机MOS烧穿,同事换管了直接加电又烧了旁边的电容,
结果,现在隔离都过不去了,就拿来给我看.

在论坛找到图纸,分析了一下,觉得有点想不明白,
PQ103的G极要想变低电平,似乎只能通过上图中我画的那条蓝色箭头线接地,
这样PQ109的G极(实测3.2V)必须是高电平,
可是PQ109的G和最左边的PQ107的G是连在一起的,
这样,PQ107也导通并且拉低了NPN的B极(实测0V),使NPN截止,
同时,又导致PNP的截止,这样PQ103的G(也就是图中我标的A点)就保持着19V高电平,
没有输出.

简单说就是,我觉得下面那两个N-MOS的G不应该是连在一起的,这样好象不能让PQ103导通的吧.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自己庆祝第一次发贴,只要不是灌水,第一页的回复必加分!)

3月21日更新.
(上面我的理解是错误的,大家不必详细看了.楼下各位的分析和讲解是正确的.)

早上去店,从PR106和PR109分压这里查起,看出问题了,因为可调电源读数和万用表的误差,
P2点的实测电压是19.7伏,A点的电压是19.1伏,昨天看起来都是19伏的样子,所以我在图上都标成了19V,
现在看来,这相差的0.6V其实说明已经在分压了,只是分压值不对.

在路测量PR109,150K正常,再测PR106的1端和2端,阻值还不到10K,除了PR106本身阻值变小的可能外,
能影响这个阻值的只有一个电容一个三极管和两个P-MOS,很好查.

取下PR106,1端2端仍为10K,取下电容,依旧,取下三极管,1端2端变无穷大.说明这个三极管坏了.
平时损坏的三极管大多是短路,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会响,而这个三极管没有短路,只是EC极间有几K的
电阻值,所以不容易发现问题.

手上暂时没有这个备件,又知道这是两路保护控制中的其中一路,所以先不装这个三极管.
把电容和电阻装回电路,加电,待机已经正常了.可以继续检修后面的电路.

顺便庆祝一下我今天升铜牌了.

感谢各位的支持!尤其是pengob,你的分析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恰到好处",通俗,易懂.今天的分全加给你了,其他人的分我
明天再加.

网友:
PQ109 导通之后不就已经实现了PR106和PR109分压了呀!

网友:
回复全没,补上:你这个是由于Q101损坏造个三个脚电压全一样,以至Q103无输出。更换Q101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了验证,我把PQ107取掉不放,待机3V5V出来了.B+没有短路,但图纸和板都没错,看来是我理解错了.
因为通电时A点为19V,综合楼上两位的看法,那可能是PQ101或者PR106的其中一个挂了.

还有,今天早上的回复怎么不见了呢?我只记得第一个回帖的是爱问版.我决定...

网友:
    电路零件作用分析:PQ101与PQ103作用是受控将电源适配器的19V电压送到后级电路给主板供电和电池充电,

其一可以防止外界适配器极性反接烧毁主板零件,其二可以防止电池电压反向流出到电源适配器。

PR111,PD101,PQ109,PR109,PR106构成隔离保护控制执行电路,目的是得到动作指令后使PQ101,PQ103完全导通。

PQ107,PR107,PQ105,PQ104,PR101以及PQ101内部的二极管构成了PQ101,PQ103 G极的上拉偏置电路,确保在没有

得到工作指令时,使PQ101,PQ103完全截止。

    电路动态分析:

当PACIN和ACOFF#同时为高电平时--

1Q109导通,此时PQ101,PQ103-G极电压为19/(PR109+PR106)*150=8.14V,由于S极电压远远低于19V(19-8.14),

所以此时PQ101与PQ103完全导通,将电源适配器的19V电压送到后级电路给主板供电和电池充电。

2Q107也同时导通,使PQ105b极为0,PQ105截止,此时PQ104B极为19V高电平而截止。

(注:高电平来自VIN进PQ101内部二极管到P2点到PR101到PQ104B极)PQ104因为截止所以不会将19V电压直接送到

PQ101与PQ103的G极,从而维持了上面第一步的导通工作状态。

  当PACIN和ACOFF#同时为高电平时任意一个为低电平时--

A:PQ109截止,此时PQ101,PQ103-G极电压为19V,由于与S极接近,所以此时PQ101与PQ103截止,将电源适配器的19V

电压停止送到后级电路。

BQ107也同时截止,使PQ105b极为高电平,PQ105导通,此时PQ104-B极为低电平而导通将19V电压直接送到PQ101

与PQ103的G极,相当于使PQ101与PQ103的G极与S极短路了,从而巩固了上面第一步需要完全截止的工作状态。

结论:由此可见HP的这款隔离保护电路的开启与关闭设计思维是相当的严谨的。

网友:
PQ101是个P沟道的场管,从D极进,S极出,即使他本身不导通,D极电压也会约等于S极电压,因为场管里有个二极管,正向导通。。。。。而PQ103和PQ101的接法是相反的,在场管不导通的情况下,电压是肯定过不去的。。。。

网友:
呵呵!花了2个小时分析并打出文字来,期望对大家有帮助,版主若觉得分析的好的话申请加精哦!

网友:
  从你图上的电压来看重点检查PQ109,PR109,PQ104这三个零件还有PC106也需要考虑

网友:
PQ107,PQ105也需要考虑,因为它们控制了PQ104

网友:
A点怎么会19v呢,pq109导通接地,19v经过电阻pr105,pr109分压得8v左右,就是a点的电压

网友:
5楼的电路分析已经彻底到位了

网友:
哈哈!恭喜修好了!

网友:
5楼的分析的清晰透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