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0 进水 烧坏 维修一例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03-19):
前两天接一同行 走售后打下来的 CQ320  拆机 看板 进水 严重烧伤 直接报350起价  给不了就难得搞了  难得浪费时间

用户接受  开始动工开搞  主板 电源接口这些到处都是大短  找来图纸

L6002这部分全部烧完 根据图纸直接取下Q6019断开PAD6051 前级继续短 后级不短了 直接用自做电源头上电

把主供电接在+VADPBL  电流表开小电压 慢慢开上去  接上开关  成功亮机器

心想350到手  然后装机测试电池 充放电是否正常  结果是失望的  接电池开机 一点反映都没  插上电源  充电灯闪几下  电流表0.08  就掉到正常待机 0.01   看样子  充电电路还有问题  继续上图

量充电电压只有5V  不正常  看了一会充电图  量各信号  发现Q6013  4脚AC_ADP_PRES无电压  ADP_PRES 这里有3.3V
顺藤摸瓜  继续上图

发现ADP_PRES走通过U6009 1脚输出来的  经过一对比 U6009  7脚有3.3V  1脚没有  问题肯定出在这里
看图 继续量 U6009 3脚无电压  +VADP 对地  根据图一看   +VADP 对地 在加上 断开Q6019 这电压不可能过得来了  只有重新接入 然后取下R6068  为方便接线 直接把R6068一端焊接在R6097  另一端 直接用导线连接

U6009 3.3V 出来了  然后上电池测试  充电电流起来了

最后处理他本身电源接口的事   这事简单  大家一看就明白  连接线的时候  别忘了加个保险噢

最后装机测试  一切OK    搞了我一下午啊啊啊

网友:
很好  大师风范啊

网友:
你人都下来了,挺帅的

网友:
楼主很好的作业,但是+VADP 对地短路你没查出来吗?

网友:
楼主图文并茂,很详细

网友:
既然+VADP 对地短,你把主供电直接飞接到+VADPBL,你最后重新接回q6019,那q6019导通后,+vadp还是短路啊?

网友:
楼主在哪里搞到这个图纸的  可以分享出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VADP  因为板层 烧穿了   不能修复   只有断开这部分  Q6019  还能上回去吗??  Q6019  去掉直接不用

网友:
高手啊,羡慕啊~~~

网友:
花了多长时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