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寸液晶显示器无字幕

楼主(2011-03-19):
显示器送过来时没光也没字幕,经简单维修后有光了,却是没有字幕,不知是什么原因?现在的情况是没有相同的主板代换也没有屏代换请问高手液晶屏要显示出字幕需要什么条件?就是主板连接到屏那条线要有那几个电压...或其它什么,主芯片是RTD2023L的,能否上传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学习学习?谢谢!因本人对液晶了解甚少。(接电脑可以点亮灯管没字幕,按本机按键也没字幕但可以开关机)

网友:
屏线的那两条黄色的1,2号线应该是有3.3V电压,你这样的现象感觉就想屏没供电。。。。。

网友:
测下屏电压3.3V是否正常, 屏线有没有插反,如没正常电压也会白屏,

网友:
这种白屏,是没屏供电,缺少3.3V或者是5V电压,

网友:
如果屏纯白,什么杂质也没有,就检查屏电源,一般是5V, 先测屏上保险丝有没有5V(保险前.保险后),如果前有后没有,就检查屏上的电容,某个短路了,如果前后都没有,就检查屏线出口,如果有,就是屏线断了,如果没有,就检查驱动板的上屏电压最后那个管子,如果管子前有,就拆下管子,短路三个点,Ok.

网友:
下面有3.3v 可以排除驱动板了 重点查一下屏电路上电工作没有

网友:
能开关机也不能说明驱动板是好的,,,有可能是程序问题,最种通用板可以用2621免写板直接或,就是要注意屏供电是3.3V,把跳线跳在3.3上就可直接插上试机。

网友:
建议换下稳压管就是驱动板上的1084-33

网友:
楼主的驱动板有3.3V的屏供电了,你检查下屏上面的电感对地有没有3.3V,如果无,检查保险电阻;如果有,建议换一片驱动板测试,如果换驱动板还是问题依旧,屏坏了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 3.3V或5V试试再说 修好没 回复大家一声

网友:
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

新安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驱动板换,有驱动板问题就好解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