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0笔记本花屏,外接显示屏正常

楼主(2011-03-19):
(无正文)

网友(点评):
屏 屏线 显卡 都试一下就知道了 哦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
最大问题就是加焊显卡了,;

网友:
楼主没说明白啊,花屏是怎么个花发的啊,也有可能是屏幕本身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屏线

网友:
显卡是最大的嫌疑

网友:
先考虑屏线接口问题
然后就是:独显加显卡,显存。集显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