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示这个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3-19):
一片MIG41的主板
开机画面显示 第一行Auto-detecting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USB集体存储设备自动监测)第二行 00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found and configured  (USB集体存储设备发现和配置)
括弧里面的是我自己在晚上查出来的结果
  维修思路: 开机没显示直接进CMOS 再出来就可以进系统  下次还要进CMOS
  不进cmos 就出现上述画面就当机了 也关不了  只有重启
已经换了南桥82801GB 和IO 71808还有时钟IC  RTM875T
请教一下各位 给一点维修思路

今天看了  好板也会有上面的提示   但是不会当  8E
是85过后就00了 整个跑码完成
我们是工厂维修   已经是最小系统维修了  我把USB接口   网络头 都取下来  还是一样
今天我发现 他请cmos可以顺利的过去一次  再开机就又当了 插不插硬盘都一样
  个人感觉是当机了 应该跟usb无关的 但不知道是那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接口短路了

网友:
USB已经量了  没有问题的

网友:
USB入南桥的排阻坏吧?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跳线跳对了没有

网友:
usb到南桥是没有排阻的   bios重新换过 还是一样

网友:
没遇到过,还有这种现象!见识了

网友:
这个问题饼哥好像讲过,我忘记了,有机会我去问问饼哥来回答你,好像是借口的问题

网友:
usb跳线有没有跳错啊?

网友:
鼠标,键盘拔掉换个接口插下

网友:
那个不是死机,你等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进去了。因为你usb接了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太幽默了吧,等半个小时....

我觉得还是接口地方有问题...

网友:
USB部分的设备都拔掉了没有 可能是挡在那里了

网友:
应该从接口处能量到点什么的啊 电压 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别不相信,以前我用的790芯片的(后来更新bios之后好了)时候,只要接了某些usb hub就会档usb(情况就和你的一样),等半小时左右就会自动过去,过去后一切正常。或者把usb hub拨出或者在bios中关了usb再开机也一切正常(在bios中关了usb,进系统也能正常用usb的)。后来更新了bios之后就算插入usb hub再开机也正常了。

网友:
USB到南桥之间一般是没什么元件或者有一个8脚的电感,这种情况我也没碰到过建议先刷下BIOS 或者在BIOS中将USB设备停用看看能不能过去,还不行的话把USB接口拆掉看看还出现不出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主板有没有usb跳帽?是usb过流保护了。查usboc#。

网友:
今天看了  好板也会有上面的提示   但是不会当  8E
是85过后就00了 整个跑码完成
我们是工厂维修   已经是最小系统维修了  我把USB接口   网络头 都取下来  还是一样
今天我发现 他请cmos可以顺利的过去一次  再开机就又当了 插不插硬盘都一样

网友:
之前我修过一个主板 前置USB接口灰尘多引起短路无法开机 把前置USB线拔了就行
你这个会不会是USB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USB的问题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