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电池怎样判断哪坏?

楼主(2011-03-19):
我是新手,接到个笔记本电池,6个芯的电压都在2.3-2.7之间。量电池的两边的脚的电压从0.06然后蹦到0。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确定是电池板的问题啊?!
电芯的电压正常吗?是不是没电了?还是直接换整块电池好?
谢谢!

网友:
从你的数据来看应该是电池坏了,若电池年数不久考虑是否是过放电了或者电芯里面的保护电路坏了,前者需要激活电芯,后者需要维修,但电池若是年数已久矣,则说明电芯已久坏了。

网友:
新手一个,进来学习学习的.

网友:
非常感谢二楼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