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毕业后的处男作。。

楼主(2011-03-19):
一块LA—4494p仁宝代工板子

拿到手 发现COMS电池被焊过  主板一侧有被划过得痕迹 蛮多的 很明显是被人修过 其余的还未被动过 也未发现掉件    首先万用表打3V 5V对地阻值  阻值正常 其他也正常  在确保没短路的情况下, 接上电 +3Valw +5Valw正常  待机有了

  之后触发电流跑0.21A

  我晕。。明显电流小了   接着就正式开工维修了  按照时序来  待机正常后EC在时钟 复位 正常下发出低电平的rsmrst#给SB 示波器验证已经发出 ,SB接收后在+3VALW正常下 自身产生始终复位, 这些我都查过 都正常。 在按下开机键后EC发PBTN_out信号给SB ,SB接收后并发出slp3#  SLP5#给EC  EC接收后发出SYSON SUSP#_ON

这些信号发给各个芯片 同时产生各AB路电压   虽然知道仁宝这款不经过逻辑“相与”EC也会发出PWok  但是想到电压不正常也会有影响  只能耐心去一个个查了  按照图纸找了好久 终于在U61这个MOS管上有怀疑

这个MOS管是+5VALW转B路+5VS的电压的 输出竟然只有0.89V ??明显不对 经查4脚+VSB电压竟然没有  靠  于是顺着线路找到通过4脚G极 通过的200K电阻  量了那个200K的电阻下了一跳 开路!!!!

这时候 心里那种喜悦铺满全身啊  哈哈哈哈

于是在料板堆里直接找个一样阻值的电阻换上去OK了  因为没CPU 试  只能到此为止

总结: +5VS被拉低  会导致 vrpwrgd出不来  这样就不能和南桥和pwrgd相于  就不能产生H—cpupwrgd和plt_rst# 照样CPU也不会工作。。。
  注:本人第一次发帖有不周到之处还望各位大师指教,在此同时得感谢我们可爱的陈老师的培育  至此“老师您幸苦啦”

网友:
真是名师出高徒啊,有机会需要到实习学学才行,  后来看你的照片好像还是翻书操练啊??这个拍照时候可以拿掉的嘛。。。。

网友:
维修中   找故障点   是最关键的 也是最考思维的

网友:
这是小问题但是分析的不错

网友:
好详细,好清楚,不错的说

网友:
学以致用,不错!

网友:
楼主学有所成不错,继续鼓励。我来说几点不同看法:1.  rsmrst#是在按下开机键后才产生的。2.既然有电流跳变较多,不必浪费时间去查开机电路,因为已经可以触发了,有问题的只会是后面电压没出来。3. +5VS不是楼主说的被拉低,而是g极没有高电平,导致mos管没完全导通产生该有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留在基地的同学进步太快了,我同屋的处男,小宏雷都修好本子了,羡慕呀,让陈老师都给加上实地的标呀,这也是他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