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S可以进BIOS,但改不了里面的选项

楼主(2011-03-19):
我们IBM的编程器,对安全芯片里的超级密码写了个密码进去输入超级密码之后还是不能改动里面的选项,可以看到。不知道是哪的问题,BIOS刷过了。也无效。

网友:
我有IBM的解密的编程器,打错了。

网友:
没人修过?

网友:
有人越到过吗?

网友:
留个脚印,期待结果与大家分享

网友:
汗,有人说下思路也行呀。

网友:
我觉得还是换个芯片看看吧

网友:
加密了吧。。。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你把bios和密码芯片同时换掉

网友:
看看踩踩.走走瞧瞧

网友:
留个脚印,期待结果与大家分享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5205-1-1.html

网友:
BIOS刷过了,密码芯片我也用专用编程器刷过了。

网友:
有高手指导一下思路呀。。。

网友:
有人修到过吗?

网友:
USB能用不,不能用的话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注意要同时换好才能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