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多彩龙卷风DLP-360A,绿紫线电压正常就是不启动?

楼主(2011-03-19):
电源情况是这样,刚接到手的时候连绿,紫线都没有电压,拆开发现两个13007都烧坏了,与他相连的1欧电阻也坏了,,
更换后绿紫线电压正常了,紫线5V,绿线为4.6V, 查7500,不短接的时候,8和11脚 都是2.5 V,4脚为3.6V,
.短接后,8和11脚都为1.6V,4脚为0V.       到这里就不知道怎么查了。。。

7500已经更换过了,339也更换过了。。7500的8和11脚相连的2.7K电阻都正常。。。。结果还是一样。。。。。就是不启动。。。

总结一下:象这样的问题以后碰到可以象我这样去解决。一般烧坏13007的,一般都会连1欧电阻也跟着烧坏。
更换后有待机电压了,,还是不能启动的话,
就查7500,4脚有没有变为0啊。。如果变为0的话,说明后级没有短路保护。
应该去查C945这些管了。。。
我最后查C945管坏了。。更此管,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将辅助电源的输出整流二极管换了再说,为个可能是因为存在软击穿问题,我有一个电源和你的一样的问题,换12V的整流二极管后就正常了。

网友A:
12V整流二极管如果有问题的话,故障应该会风扇转一下就停吧。。。但是现在连风扇一点反应都没有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整流二极管如果有问题的话,故障应该会风扇转一下就停吧。。。但是现在连风扇一点反应都没有喔。。。。 ...

我说的是辅助电源变压器后面的12~28V的整流管,并不是主12V的双二极管的整流管,应该是RL104的一个二极管,应该是给494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辅助电源变压器后面的12~28V的整流管,并不是主12V的双二极管的整流管,应该是RL104的一个二极 ...

哦。。。。是不是连494的12脚相连的那一个二极管啊????

网友B:
是的,将那个滤波电容也一并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将那个滤波电容也一并换了吧。

哦。。。。。还是谢谢你,,不过不是你所说的那里有问题啊。
是在13007对面的那三个变压器,中间那一个位置前面有一个C945坏了,,
就是因为你提示我查一路的,我就跟着这条线路去跑,你所说的二极管没有问题啊。
我又沿着这条线路找,后来找到C945这个东西坏了。。找了一个换上。。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