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彩龙卷风DLP-360A,绿紫线电压正常就是不启动?

楼主(2011-03-19):
电源情况是这样,刚接到手的时候连绿,紫线都没有电压,拆开发现两个13007都烧坏了,与他相连的1欧电阻也坏了,,
更换后绿紫线电压正常了,紫线5V,绿线为4.6V, 查7500,不短接的时候,8和11脚 都是2.5 V,4脚为3.6V,
.短接后,8和11脚都为1.6V,4脚为0V.       到这里就不知道怎么查了。。。

7500已经更换过了,339也更换过了。。7500的8和11脚相连的2.7K电阻都正常。。。。结果还是一样。。。。。就是不启动。。。

网友:
端接绿黑线,风扇能动一下不能

网友A:
18V供电正常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V供电正常否

7500的供电脚是吗???应该正常了吧。。。 我没有量,,如果不正常的话就不会工作,不会工作也就没有绿线和紫线5V出来了。

网友:
强烈建议查激励机以及13007周围零件,祝你好运,嘿嘿

网友B:
TL494正常工作的话,驱动有问题。

网友:
楼上是说推动三级管有问题么???

像是吧,感觉以前修的8和11脚下拉电压不会差这么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494正常工作的话,驱动有问题。

驱动部分有问题,,是指那一部分呢???一般写TL494那几个脚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V供电正常否

12脚只有12V,,不知道正不正常呢。。。。我就跟着这条线路走,,走到一个C945的一个管子坏了。。。。不知道用什么能代换啊。。

网友:
C945还用代换,用原型号即可,这管咱应该不缺,注意这管坏还要检查射极的二极管,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