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L410K不开机

楼主(2011-03-19):
今天接了一台LENOVO SL410K的电脑不开机
开机过了内存,开始是认为是显卡问题,但是显卡有人做过了
想了想是不是BIOS坏了呢,不再想了,下了个BIOS试下,开机OK
不开机

网友:
你怎么判断的这么准确啊?有什么方法?

网友:
太强悍了学习中

网友:
兄弟太强悍了学习了

网友:
是不上电还是上电不显示?看得头晕.

网友:
你怎么判断的这么准确啊?有什么方法

网友:
这机器可能是bios没有选中cpu造成的。

网友:
牛人一个,直接干BIOS,一击即中

网友:
LZ判断是使用示波器查看了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