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55换四片显卡后好了。

楼主(2011-03-19):
接一台明基R55.师傅请假,自己开搞。客户说在家花屏。接过来一开,开机就掉电了,当着客户说好,现在是开不好机,没看到花屏。客户说不可能吧。。在家用着用着就花了。怎么到这里来就开不了了呢?我说你再开一次吧。客户接过机器开了一下,,不行,郁闷。。。。说那修这个要多少钱,我说如果像你说那样的话是修显卡240,现在看样子,主板好像还是有问题,但具体只有拆开了才知道,再通知你多少钱,客户同意,打单走了。。。
拆机--裸机点一样的故障,重置显卡 7400   上机问题依旧,没招了。。平时有师傅在,今天遇到了。。。万一马上又来一台,就好看了。。。不行,,还是要靠自己,坐下来。。假装从点源查起,,刚坐下,一想起平时师傅,一遇到这种情况。。。对先加焊下待机芯片,,好马上加焊了一下,再来点,还是不行,,听说论坛可以查的到芯片的哪个脚多少V。。好马上上论坛,一找1993E。运气好还真找到了。。下下来用了我5分。打开一看,哟西,,看不懂。。。全是电路图。翻到最后一页,嘿嘿有一个1993E的图呢。。一看。。。。还是不懂。。只看的懂一个V+一个VCC。其它就看不懂了。。然后照着测,还真是这么回事。14脚有但那个VCC没有。。我不管他是VCC进还是VCC出都应该有的撒。。。马上叫前台,拿了一个1993E。15元。换上,,嘿嘿还是一样。。。。掉电,,,丢进箱子里,说还是不行,明天师傅来了修吧。。等了一会。想了一下,不对。显卡取了看还掉电不。BGA取下显卡,再来点。。。哈哈。。。不掉了。。。我想这不叫掉吧。。应该叫短路吧。。。哈哈。明白了,然后在我们平时没事就植好的显卡盒子里拿了一片7300.焊上,再点。。哟。。。不掉电了。。但怎么不亮机呢?我们用的是指针的可调电源。。。一看波动很小,等了很多BENQ出来了。。我笑了。。。马上再试试。。。。。悲剧了。。。又不亮了。。。我抓了抓头发。。遇的到哦。。。考验我技术?本来技术就差。。。马上打电话问师傅,师傅说再换个芯片看看嘛。打看看芯片上的阻值嘛。盒子里的芯片不一定都是好的。(心碎了。。。不一定是好的就有希望。。)。挂电话。自己对自己说,我怎么没想到呢?马上把原装的7400打了下阻值,果然有两个地方短路了。。师傅说芯片不一定是好的。那我再换。双从盒子里拿了一个7300.(第三个)取下第二个跑的很慢才亮机的7300.放一边一测。阻值有点低。。先不管。。焊上了第三个7300。一点机器。很给力。。指针来回波动了几下。最后一下上去了。。我心想,,这下应该对了。。我一看屏。怎么没亮呢??*脏话*哦。。。看波动应该亮机了啊。。怎么不亮呢?还是不信。。按键盘大小写灯。。一按一熄一亮。。。对了啊。。点亮了啊?怎么不显呢??关亮。。重插屏线。。清理屏线接口,再点。。一样。。。想起师傅说的不一定是好的。。我又打开盒子。拿了一片7300上面已经磨的有点看不清了。再找了一下,,没了,还只有这一个了。。(大家要信我。。我们这里真有这么多。但6150还多些。平时没事就取料板上的重植。)焊上第四片。没报什么希望。已经习惯了。习惯不亮了。。没感觉了。哇亮了。。。太棒了。。。马上断电,再开。。哟。。又亮了。。不像第一片开机掉电(短路)不像第二片开机很慢,显示很慢。也不像第三片。开机无显。哎。。。终于。。。让我心里踏实了一回。。因为我杀小芯片没来第二次过。都是一次性干成功。顺便告诉大家7300显卡小芯片取下来,NF字样摆正后,,最左上角那个电容的阻值是008.那个开机显示很慢阻值是007.这上面的电容只有左下角靠右那个电容才是通的。其它全不能通。小弟第一次写这么多字的文章,有哪里不对,就来吧。。。没事。。

网友:
顶自己一下,,希望自己电路越来越好。就完美了。。。

网友:
你真执着。还好换亮了。。我如果碰到你的那个第三片。估计就会找别的问题了。。这配件部好用有时候查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