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的VGA线被老鼠咬断了,请问下如何接

楼主(2011-03-19):
CRT的VGA线被老鼠咬断了,头也不见了
就去买了跟线(这跟线是3粗的)显示器的是4粗线的,

有人说红绿蓝和接地接好后,用行信号的线去试显示器上的其它线

试对了会亮,之后,再试场信号,但是我试了没效果。

不知道怎么办了,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
你参考一下吧,注意外壳要接地的

网友:
请楼主注意的是二楼提供的是显卡上的VGA母插头的脚位定义.显示器上的应是公插头,脚位排列与母头正好相反.

网友:
先接 R G B三基色线,和它对应地线, 因为容易找到, 再试行和场同步线

网友:
R   G  B   13行    14  场   就 OK 咯

网友:
5楼不要说得那么简单,头不见了,RGB好分,场.行就不好分了

网友(点评):
难道还有比这个方法更简单的吗?

网友:
RGB,行13,场14。一个公共地就OK了

网友:
我接过的,每根线不是完全一样的,剪一段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刚好遇到个,那个朋友有好点的方法分享下

网友:
问题解决了,说说怎么接的。

RGB就不说了,在前面提到接显示器一端是4根粗线,其中RGB三线和一根白色透明的粗线,将这根线分别和VGA公头端的13 14 位线分别先后接好,然后将公头端的没有和13/14线接的另一根线分别和显示器端的其它线分别试。就可以试出来,行信号,场信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先接了RGB,线上的行也找到了,去没跟也试了,就是不显示,还想请问老兄具体的方法,谢谢

网友:
13\14对调试试

网友:
我也接过这线了。先接好RGB大线。粗的三根最好接了。然后呢就是时钟和数据线,还有行同步线和场同步这四条。一般1314是行场线。15是时钟,12是数据。你不懂主板上的定义是什么?就跑电路,行场一定是跑到主板CPU定义的HS和VS脚的。主要是跑一下线路。

网友(点评):
有你那么懂,就不用发这个帖了

网友:
RGB的地线可以跟屏蔽线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