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Samsung SCX-4200 雷射扫瞄印表机维修实例

楼主(2011-03-20):
这台~~修到差点抓狂...
各种毛病都有...原以为是机械故障...
但~~却不是....
来看维修流程吧
一开始~~我只发现不能影印
这台外观

我把前面的控制版拆下来测试
这台是客户的...我本身也有一台..
但是替换前面的控制版..无效...
测量控制电压~~完全正常...
就是无法影印......

查看主机板...看不出任何故障...

但神奇的是~~自检列印居然正常...

任和方式都用尽了...
在网海中一直查找相关资料...
最后发现...有计数功能..找到的归零器...
完全无法运用...只好上网求助...
但~找到的也都无法使用
但~~意外的发现..内容..
只要处理掉一部分的内容就可以了...
由于网友的提醒.
我有事先对换碳粉夹...居然可以用...
所以~~我就把碳粉拆下...

准备将晶片拆下....

拆下电路板....

将记忆晶片拆下....

用烧录器...将资料读出...在比对网友提供的资讯
将需清除的资料清掉..

读出的资料...

将该清除的资料清空之后....
将资料写回晶片

将记忆IC焊回

将电路板装回碳粉夹..

将碳粉夹组装起来...

装回雷射印表机

开机热机...

就绪之后....按下影印

准备影印...

挖勒~卡纸....

原来是传纸用的橡皮脏了...
清过之后....在开机

热机中~~~

开机完成之后..再次影印...

这次可以正常影印了

确定影印没问题啰~~

也拿到电脑使用USB连线测试..也都正常无误了
再来修~~我再回收场收到的这一台一样的
神奇的是~~我本来拿我这台的碳粉
在前面修的那台..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但是在我这台~~开机完之后..
居然显示没碳粉夹???怪了...
整台拆开检查..都没异状..也顺便清了一下内部..
不过.也真神奇...我拿另外一台已经修好的来测试..
居然可以用耶..可见又是碳粉的程序问题..

既然是程序问题~~就拆了它吧...

拆下一看...碳粉居然...卡的整支感光鼓都是..

一样~~将电路板拆下...

跟上一台的电路..明显不一样耶...

取下晶片..将该改的改一改...在存回资料

将改好的晶片装回..

开机热机之后....

测试影印...

确定没问题....
就这样完修了2台同型机种的印表机了....

网友:
直接换两个芯不就行了。

网友:
还真难修呀, 芯片能擦写的,以前修都是直接换芯片的

网友:
我选择换芯片.哪台UP-880牛啊

网友:
感觉修打印机比修笔记本还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