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屏抖

楼主(2011-03-20):
一张73显卡,每次一开机屏幕就颤抖,不到一会就正常了,不太确定是不是点解电容的问题,请教大家有没有碰到此类故障
补充,显卡换个两个电容,供电IC也不是原值代换

网友:
把显卡插别的主板,试过了没有

网友:
分辨率高,带不动

网友:
电容有没有冒浆的

网友:
先换个屏看看啊

网友:
我想 LZ 不会用的 CRT吧?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 这种现象多见显示屏的自动消磁功能

网友:
着重查DAC电路的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多见类似情况。。

网友:
换别的屏试试吧!要是不戏不行的话再弄卡

网友:
排除显示器的问题,就是每天一早屏会晃只要开机使用一切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上面都说了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
将就着用吧,你这水平都不会,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