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0 触发后电流一直上升

楼主(2011-03-20):
不上CPU触发后,电流到0。8A 正常,但是上好U后,一触发电流就一下子1.5A 1.7A 1.9A这样子上升,还会上到2A多,CPU供电也正常,其它电压也都出来了正常。有没有哪位修过这故障,点指一下啊,谢谢!
cpu
cpu供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过机器太老没有修价值 你换个CPU试试 我以前换过有好转

网友:
主板存在短路,换U试试,不行就查供电,北桥

网友:
1530的机器你都说太老 那你还有什么饭可吃啊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U没有工作。

网友:
修好没啊?我的机器也是这样啊

网友:
我记得这款电脑不上CPU触发电流只有0.5A左右,已经过去半年,记得不是特别清楚
但我觉得没上U时候0.8有点高了

网友:
现在也一直放着,哪天有心情了修出来了告诉大家

网友:
我认为这流这么上升法。只有是CPU到北桥有信号开路,才会这样。以前修过一台联想的也是这样,用带灯测试座测出地址线的其中一根开路,后换北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