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T-M2/1333 V1.0A 南北桥电压只有0.6V维修案例

楼主(2011-03-20):
           此板为二修板,修的过程浪费了时间,键基地很多这样没修出来的,特发上来共享下。
           拿到手上电看诊断卡上复位灯常亮。

           首先想到得就是看有无电压测量了下内存的

          电压正常1.8V,接着测量的就是南北桥供电了

          这电压肯定是不对的,正常情况下应为1.5V
          看了下这方面的元器件,全换过。槽子也被烫坏了。
         南北桥电压都不正常,其余的也就不用说了,复位灯不常亮才怪呢?南北桥电压由RT9218与两场管产生的

           查了图中的11PIN VCC和1PIN BOOT 电压都是5V左右,5PIN 与VTT 1.2V的控制级相通,14PIN,2PIN电压有2V左右,4PIN无电压,9PIN也无电压,但经过两电阻与VTT1.2V相通。刚修没一会儿,就在这时有个客户一下子拿了两片一摸一样的板过来维修,两片都有南北桥电压的,一片是没U电压,一片是3.3V值小。没电压的换了主电压IC就好了 ,另一片叫客户留了下来。于是就两片对照着修。后发现了两个人为照成的问题。
            图中14PIN在好板阻值很小直接与1.5V电感相通。但坏板上夜阻值很大

           追线跑,在RT9218下方出现孔不通,直接拿针扎通

           白色的就是接的线。后又发现别人应该在换场管的的时候不小心断了地线的铜箔。直接就拉到旁边的电解电容上去

          搞了两个地方后发现毛病还是依旧,电压上不去。看来这才算是还原了原故障,真正维修应该从现在才开始。之后再测量了下,RT9218,14PIN和2PIN电压都变为0.6V左右。12PIN经两电阻与1.5V电感相通。9PIN与VTT1.2V相通。与好板对照其测量阻值均正常。但感觉有点奇怪为什么还是起不来呢?既然阻值都基本上正,那就是说排除了断线的可能性,就是哪组的电压提供不正常导致的了。别的电压都排除开外了,只有9PIN FBL 让人感觉有点问题,坏板上已点电压都没有。于是为了证明下是不是这问题。就把好板上连接VTT1.2v和9PIN的那个电阻取掉,在进行测量发现了VTT1.2V的电压变为0.4几

        在测量好板上南北桥供电电压也变为0.6V左右,RT9218那些引脚的电压基本上跟坏板上的一样
        在测量坏板上VTT1.2V 无任何电压

         VTT1.2v那管子的输入级与1.5V是相通,断开电阻后好板上的VTT1.2v还有0.4几V儿坏板上的却没有。查到这就应该有结果了。直接把VTT1.2V那管子换掉,再上电测量南北桥供电,电压出出来了。
        上U诊断卡出现D1

        这板经常性只跑D1一个代码的,上内存接显示器

        到此维修完毕。就是图中管子坏了

 会员669885300鑫豆2025-8-22 09:34

网友:
好经验,谢谢了~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好。。。学习了。。

奋斗小青年 -10

网友:
值得学习,学习,电路方面我不太懂

网友A:
是不是换了芯片组供电的MOS管就好了,如果是给个回答。。谢谢

网友B:
在板 上
不能量出这个MOS的好坏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片就是故障点,看了应该明白吧!

网友D:
      MOS管坏了、那开始G极控制有电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当然是有的,从一开始就有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额、、G极有控制  S极输出偏低。为什么不直接换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南北桥电压不正常,一般情况下怎么会怀疑到那VTT1.2V那管子上去呢?再说了,每片板修到最后还不都是个小零件坏。最主要的是怎么查到那才算修好吧!

网友(点评):
很多板上vtt1.2v与南北桥1.5v供电都是相互影响,两个都不正常,修好了一个另一个也很可能就好了。

网友:
太深奥了 看不得不是好明白

网友E:
北桥供电升到2.6V场管也换过 G电源5.2V明显不正常 没有电源IC更换,哎!一块主板就这样休息了

网友:
不错、、、、、、、、、、、、

奋斗小青年 -10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了!

网友:
非常棒的教程  小弟学习啦!

网友:
路过学习中。。。。。。。

蔡杰赢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经验是好的,只是万一没有好板对照,几难查

网友:
对件维修,学习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要想提高维修水平就得懂电路,学得多了,修得多了,水平可能就在不知不觉中上升,看了楼主的维修过程启发不少。

网友:
我在学主板维修,学习了

奋斗小青年 -10 在我师傅的帖子里你也灌水。 你厉害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太经典了,我也遇到一张映泰这样的板,无从下手呢。回去也找找看,VTT1.2V没有,其他电压都正常,目前是CPU不工作,供电1.1V,正常值是1.41V的

网友:
很好   我学习了

蔡杰赢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请问下这板子的I/O是什么型号的   我有张被下了   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分享万岁

蔡杰赢 -10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看看波形的话、应该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G:
原来桥电压和总线电压全都由这个rt9218产生的。

网友:
楼主太牛了    我也修好了  呵呵

网友:
够细心才能查的明白啊

网友:
不能被表现的假现象所蒙蔽,以后得一步一步的查,学习了。值得庆幸我都看懂了,就是个电路图看的又些懵

网友:
回复 网友H:

请问具体应该如何测。

网友:
认真仔细,讲的太精细了,谢谢楼主!!

网友:
前两天闲来没事干,修一块被雷击南桥和网卡挂了的客户不要的板子。同样是ecs的945gct但是给hp品牌机代工的主板。刚开始不触发南北桥供电短路,换南桥和供电下管搞定。。。后来出现上假负载南北桥1.5v,vtt1.25v,cpu无。。上cpu后从南北桥开始,0.6v下管无控制。。。我也是搞了一个多小时才察觉到是vtt的管子挂了...我刚开始也是围着这个rt9218转,搞了n久没有眉目。后来一想是不是cpu座子有什么电压上cpu后就短路呢?(曾经修到一块上cpu,vtt就和红色5v短路的,拆掉就没事的。。最后把io拆掉好了),上了cpu后打了一下cpu参考只有3欧.接着测了一下控制级也只有几欧,输入级只有10来欧...擦,把cpu拆掉一测,控制机和输入级及输出级互相只有几欧...看来就是它了,之前因为觉得电压还算正常,而且南北桥供电在前面,没有留意到这里。。。走了弯路啊...拆掉管子测了一下gds之间互相只有几欧。换管子后正常跑马显示。。。我要是早点看到你的帖子的话,说不定早就搞好了。。因为之前测了vtt并不短路,加上电压也算正常,所以没有注意。没想到是管子击穿漏过去的,当然一上cpu就功率不足保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呵呵!不过一般自己研究出来的结果还更深刻点。总之好了可以了

网友:
说实话,楼主分析的有点神,思路很顺,解释的也清晰,真是神了

网友:
好经念谢分享

蔡杰赢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不错,就是图不够清晰,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没总线供电啊。

网友:
楼主高手啊,思路很清晰啊,值得小弟学习啊

网友:
谢谢了,我今天碰到一片跟楼主一样板子,故障也一样,太感谢了,但换管子后发现有时重启不行

网友J(2011-04-28):
这个问题。。貌似用断路法应该很快就会检测出来吧。。。

网友:
绕了过   大圈
直接量VTT1.2V管子,问题一下就明了了

网友:
有基础就是好

网友K:
供电不正常不先检查场管吗?

网友:
路过,学习啦,。。难怪我以前修到的换了I/C和三级管都不行呢,,我还跟人家说是南桥出问题啦,,现在学习啦,,谢谢,。。我知道怎么修啦,,

网友:
看的头晕晕的,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是没有那块坏板,是不是就没有头绪继续修下去,我习惯直接先换桥供电的场管,换了不好再查。毕免走弯路。

网友(2014-11-12):
好久没看过楼主的新帖了,楼主有时间的话,不知可否再发新贴给我们这些菜鸟学习

网友:
维修进行用对比法有时候也能解决故障,这里芯片9和14脚相连的电阻可能是起到分压和过流检测作用的,这两个引脚本身内部输出电压固定值为0.8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板 上
不能量出这个MOS的好坏吗

在板上测量MOS管 G D S级各点工作电压比较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MOS管坏了、那开始G极控制有电压吗?

MOS管坏了G级控制电压一般会偏高或低,这里VTT1.2V 无任何电压原因应该是MOS管G级工作电压没有完全达到饱和导通范围值所导致的,排除芯片本身故障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来桥电压和总线电压全都由这个rt9218产生的。

嗯,这里rt9218本身工作条件没有满足的话,这两个供电应该都不会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问题。。貌似用断路法应该很快就会检测出来吧。。。

怎么个断路法能否说下?

网友:
连接VTT1.2v和9PIN的那个电阻取掉,南北桥和VTT供电输出电压变低,说明这R1.R2和R5,R6两个电阻自身阻值变化也会影响南北桥和VTT供电输出电压大小,在芯片9和12 FB信号引脚电压为固定值0.8V左右不变的情况下。

网友:
板子修好了,感觉楼主的思路怪怪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太经典了,我也遇到一张映泰这样的板,无从下手呢。回去也找找看,VTT1.2V没有,其他 ...

修出VTT1.2V电压这里CPU就开始工作了。

网友(2015-04-19):
跟着楼主走一边学了不少,,,,

网友(2015-08-30):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了芯片组供电的MOS管就好了,如果是给个回答。。谢谢

应该是总线供电MOS管本身击穿短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南北桥电压不正常,一般情况下怎么会怀疑到那VTT1.2V那管子上去呢?再说了,每片板 ...

正确情况下,Q1应该比Q3优先导通输出桥供电工作,这里故障应该是在RT9218本身5脚没有正常产生输出到Q3本身G级工作的情况下,Q1 S级输出的桥主供电电压就被Q3 本身击穿 即DS之间阻值短路所拉低。

网友L:
此板总线电压还是1.2v  一般电压会高一点吧 短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此板总线电压还是1.2v  一般电压会高一点吧 短路引起的

这里应该是Q3本身DS之间阻值变大或开路引起。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片就是故障点,看了应该明白吧!

没有看明白啊,最后一张图那么多电容,电阻,还不会看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没有看明白啊,最后一张图那么多电容,电阻,还不会看

最后的一张图电容同时也是连接损坏的MOS管 D或S级进行工作的,起到滤波输出作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最后的一张图电容同时也是连接损坏的MOS管 D或S级进行工作的,起到滤波输出作用。

恩,谢谢解释,对电路工作原理还没有学过,但是还是很感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恩,谢谢解释,对电路工作原理还没有学过,但是还是很感谢

不用谢,觉的是原创评论的话,就顶下分数把。

网友O:
看的好晕 啊  对了  复位等常亮表示啥意思?

网友N:
引用 网友O:
看的好晕 啊  对了  复位等常亮表示啥意思?

复位灯常亮就是所谓的主板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用谢,觉的是原创评论的话,就顶下分数把。

回贴就是顶吗,应该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供电不正常不先检查场管吗?

每个人维修思路不同,一般是检测PWM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情况,然后再去测量MOS管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北桥供电升到2.6V场管也换过 G电源5.2V明显不正常 没有电源IC更换,哎!一块主板就这样休息了

嗯,这里S级输出电压升到2.6V就是G级电压过高引起,正常G级导通电压是2到3伏左右。

网友:
换场管的的时候不小心断了地线的铜箔。直接就拉到旁边的电解电容上去,这里现象有时候也会影响桥供电输出效果,断线的应该是MOS管S级到电解电容负极相连线路。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复位灯常亮就是所谓的主板不跑码。

原来这样  家下你qq有问题咨询下你

网友:
引用 网友O:
原来这样  家下你qq有问题咨询下你

QQ 100623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