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Z22 不能充电能放电求助

楼主(2011-03-20):
SONY SZ22CP  不能充电能放电求助 这款机器没有找到图纸 现在看IO是H8S/2111BV-C  也没这个IO的资料

那位师傅遇到过相关的或者IO的资料,现在都是它瞪蹬我,我瞪瞪它没辙了!!

网友:
ic有没有虚焊啊?

网友:
找个板测测吧!小日本的东西有点难干!

网友:
刚拿来的时候显示电池电量是100%,拔掉适配器直接掉电,我换了块电池,现在拔掉适配器不掉电,电池能放电出来,能正常显示电池剩余电量46%,现在就是不充电,不插电池的时候插上适配器看见电池接口充电那个针从11.6V,电压一点一点的往下落,落到3.3左右就不在降低了

网友:
是不是小日本制造的吧

东航 -5

网友:
现在是插上适配器 电源管理 里面 提示当前用的是电池,,不能切换,这方面的资料也么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