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新手的小白问题,请大家帮忙讲解一下!

楼主(2011-03-20):
我这里有个显示器电源板坏了,也就是灯不亮,我也不太会查线路,但我有网上卖的那个高压条,但我不会接线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越详细越好

网友:
请问,电源板坏了,你接高压板干嘛?

网友:
新手,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是一体板吧,供电接地会找吧,再找到控制信号就好了,一般控制信号和亮度调节是一起到高压板,一个一个试或测量电压受开关机控制,不然直接接屏供电也可以。

网友:
谢谢,对新手来说还是有点难度

网友:
一般接四条线 首先接好vcc和地线 ( 高压板上大电解正端和地端) 就能开机了 这时肯定不亮的 开始用剩下的两条待接线分别搭高压扳上未接线的两处 那根线搭上那处灯亮了 就接上 剩下的线接剩下的点就好了

网友:
学习中。。。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谢谢各位啊,我大概明白了

网友:
VCC供电  EN开启   GND接地 就3根线就行了

网友:
看一下本人的贴子,或许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1351-1-1.html

网友:
有的电源板上标有信号线ON.12伏和地.就行了.

网友:
那新的高压板上这么多线头怎么分

网友:
最好用相机拍下照片,不然别人一头雾水,很难正确指导。

网友:
上面应该都有标的吧

网友:
  12V   供电   接地   再 开启    就3根线就OK 咯

网友:
看晕了,灯不亮了,那个灯,电源灯还是屏幕灯
电源灯不亮你买高压条也没用
屏幕灯不亮买了高压条也不一定管用

网友:
接三条线供电12V 灯管的     EN线开关线      负极

网友:
向老手学习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地线接电容负极,12V接高压板的VCC。ON接电源板上的开关电压受控处。

网友:
VCC 是12V供电,两根红色的。GND是地线。两根黑色的,还有EN是信号,两根黄色的。在三组线中各拿一线拿到源板相对应的供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