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问下 DELL 1525换屏问题

楼主(2011-03-20):
下面这里有人问过了,不过还有几个疑问。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5367-1-1.html

1.那个码片是不是一定要拆下来烧录,有没有什么工具直接刷,

2. 烧录码片的型号 是不是 24C02 都可以代替

3.如果用的同种型号的屏 还要刷码片吗?

4.我换了个奇美的屏 ,换上后屏的亮度不够,显示是正常的,亮度调节只能调两下而且偏暗。

5. 求个码片资料,因为原来的屏不在了,所以不能直接换上 或是刷

网友:
直接找DELL的屏上取个型号同等芯片换上就能调节亮度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最好找个原装屏直接换芯片,或取下芯片读出资料

网友:
码片无需拆卸下来刷,可以在线刷。即使是同型号的屏也需要刷码片,DELL的码片是经过写DELL的数据的,而常见的屏都是写的通用码片。

网友(点评):
这位兄弟,在线刷怎么个刷法,麻烦支个招

网友:
我 都是 换屏  不知道 吗片  换了 就能修屏  呢  有机会 试试

网友:
比较麻烦 一般都不备份屏码片资料。

网友:
把旧屏的码片拆下来 换到新屏上面应可以用吧?